求一种上下往复运动的机构

楼主(2017-07-24):
各位大虾,小弟现在做一种上下往复运动机构,负载3kg,采用曲柄滑块结构+直流电机,但整套结构噪音太大,在65db左右,
噪音过大,加了隔离罩及吸音棉也无法降到50db以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机构可以实现,跪谢!

结构如上图,噪音主要有三个来源:
1.圆柱滑轨,滑块内部轴承与轴摩擦;
2.曲柄与尼龙摩擦;
3.直流电机本身电流噪音;

网友:
噪音源呢?电机、轨道、转轴?先分析下原因,还有整体结构照片贴上来。滑块部分不会是两块铁夹着一块铁的结构吧。

楼主:
重点是控制噪音在50db,有没有大虾有成熟案例可以分享啊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楼主:
结构如上图,噪音主要有三个来源:
1.圆柱滑轨组件,滑块内部轴承与轴摩擦;
2.曲柄与尼龙套摩擦;
3.直流电机本身电流噪音;

网友:
电机带动链轮旋转,电机轴向方向链轮做往复运动

网友A:
电机上下驱动同步带不知道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下驱动同步带不知道可以吗?

上下只有130mm空间,电机无法上下安装驱动

网友B:
曲柄与滑块的联接点是否采用了浮动联接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柄与滑块的联接点是否采用了浮动联接的方式~

浮动连接?曲柄和滑块装配见下图,靠随动轴承带动滑块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柄与滑块的联接点是否采用了浮动联接的方式~

整体结构这样的,看下有无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电机轴直接联接的,我也说不准是否可以;但我之前看资料,应该这样设计

楼主:
上下往复运动,可以电动推杆或者液压油缸实现吗?

网友:
用丝杠,或者齿条

网友C:
楼主凸轮设计的软件我也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凸轮设计的软件我也想要

没有哦,我这个是曲柄滑块结构哦!

网友(2020-05-31):
这个设计图纸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
那个凸轮应该是solidwork装配运动

网友:
凸轮机构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