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滚花螺母用什么样的电动批头,外径16mm

楼主(2017-07-24):
找了好久没找到,有用过的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有一种方头SQUARE的形式,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拿着滚花螺母,去找附近的五金城,商家配套的电动批头可以挨个试试

楼主:
万能的试过了,效果不好,还想过图上这种,就是没有口径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