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面配合出现振动

楼主(2017-07-24):
A,B两种零件,20度锥面配合,A零件有三件A1.A2.A3,B零件也有三件B1.B2.B3,A和B零件随意配对,只有A1和B1出现振动,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单独检测锥面没有问题,单独动平衡G2.5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两锥面配合时,两配合件的端面必须留有间隙;楼上是否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
出现振动是什么意思?是出现松动现象吗?

网友:
小径接触,大径空

网友:
锥面涂上丹红,看看锥面的接触情况怎么样

网友:
间隙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