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一平面竖直向下加压

楼主(2017-07-24):
上平面先向下走40mm的空行程后与下平板接触,开始加压,要求上平板在运动和加压过程中始终保持水平。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问题,是问平板的刚度问题还是软件的设置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结构方面的问题?连杆?气缸?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结构方面的问题?连杆?气缸?液压?

哈,谢谢,你这几种机构都是一个支点安装在平板上是吧,这样我觉得还是很难保证加压时候平板始终水平,之前考虑三个弹簧等边三角形布置,上边丝杆电机推送平板,但是弹簧也不可靠,k略有不同或长期使用可能会使受力不一样,平面就保证不了了,需要较精密的平面

网友C:
你想实现的不就是整个上平面上均布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实现的不就是整个上平面上均布载荷

是,但是很难,之前考虑三个弹簧,但是也会不均

网友D:
这个结构应该不难,水平靠机械加工装配保证,不应该靠力来保证。这个长方的具体尺寸是多少?只要这块板的刚度足够,力应该就是均匀的。

网友E:
加直线轴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没有具体的设计参数要求,无法准确的分析,, 加压要加到多少MPA?  还是多少N力,,
如果单从机构上考虑,建议40的行程用气缸走,加压用液压缸或者电机, 两边侧面加直线导轨,
保证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直线轴承,不知道行不行。

我再看看,我们之前计划是丝杆端部装万向节推平板,平板通过三个排列成等边三角形的弹簧去动态调节保证平板水平,但是由于k值误差,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具体的设计参数要求,无法准确的分析,, 加压要加到多少MPA?  还是多少N力,,
如果单从机构上考虑, ...

加压20kgf,恩,我考虑考虑你的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问题,是问平板的刚度问题还是软件的设置问题

运动方案问题,怎么保证板运动过程中始终水平,加压时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要做什么用途?

哈哈,谢谢各位,走通方案了

网友:
加导柱就行

网友H:
均载还是局部载荷?

网友I:
用气缸加上导向柱不就行啦。方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应该不难,水平靠机械加工装配保证,不应该靠力来保证。这个长方的具体尺寸是多少?只要这块板的刚 ...

说的在理,只要平板刚度足够,可以做一下应力分析,不可能做到绝对均布,但可以在可接受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均载还是局部载荷?

局部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气缸加上导向柱不就行啦。方法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局部加载

小载荷用气缸,大载荷用油缸

网友:
买一个直线模组,或者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

网友:
参考冲床的结构设计 采用滚珠衬套导向

网友:
没有具体的设计参数要求,无法准确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