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看看此升降方案的可行性

楼主(2017-07-24):
设计了一个同步带升降机构,用同步带带动四个梯形丝杆同时转动,来完成升降,大家帮忙这个方案是否可行,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1.使用频率很低,偶尔用用
2.由于空间受限,四个丝杆上端无法连接,只能这样
3.行程150mm
4.设备重80kg,总量基本均匀且不会改变
5.要求很简单,升降时不卡死就行
6.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案,可以多多知道一下

网友A:
剪叉,你这个方案问题太多

网友B:
改成二根丝杆,三根导柱相对好些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导向会出现问题

网友:
气缸不行吗?

网友:
不然电动推杆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C:
好多丝杆,这是多大的平台啊

网友:
导向柱太少,至少4个导向柱,而且导向柱粗点,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丝杆,这是多大的平台啊

平台不大  500x500mm  但是要求 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叉,你这个方案问题太多

剪岔没空间,中间要放设备  露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二根丝杆,三根导柱相对好些

会不会不够稳???

楼主:
不同步导致的导向卡死吗?

楼主:
气缸配件要求太多  不适合这个场合

楼主:
电动推杆的确是个好方案,但是一个是找不到合适的推杆,对体积,长度要求比较高,再一个  电机需要做同步

网友:
很想知道,你四根丝杆是如果保证同步转动的?你这样的结构会有误差,到时肯定产生升降卡死的现象

网友:
感觉这种机构设计的过于复杂,且同步带的张紧问题比较麻烦,丝杆导向容易卡死,尺寸500x500,行程150mm,重量80kg,关键是使用频率很低,个人感觉没必要专门设计一套电机驱动装置,手动装置例如液压驱动剪刀叉即可满足要求,经济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步导致的导向卡死吗?

那必然,偏心就会引起倾斜

网友:
做一个液压千斤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