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选择

楼主(2017-07-24):
       请教各位大神,现在有一个工厂里面的物流小车,运动就是来回运动,单程距离为4米,整车加上货物重约300KG,由于对两端的位置有要求,所以我选择86步进电机带减速器驱动车轮走,考虑到需要来回运动,我准备用四驱的方式,步进电机通过同步轮与一根轴连接,小车两轴间也用同步带连接,请问这种载重下,能用同步轮和同步带驱动吗?  应该选用多大的同步带?

网友:
步进电机易丢步

网友A:
移动机构中通常都是采用的同步带传动,建议选择8M圆弧齿同步带轮,在到点位置两端设定好传感器位置点,防止其丢步所产生的误差

网友B:
你这个来回移动在导轨上走直线还是没有导轨的
来回是完全直线还是要转弯

长期使用建议用链条,自行车那样,除非要求无尘

网友:
要是舍得花钱,配一套液压驱动系统吧,边轮马达加控制器,还省电,

网友:
同步带可以的,我在客户现场见到挺多你描述的小车,他们都是用的同步带。稍微轻一点还可以用圆带。而且你的车轮还加了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来回移动在导轨上走直线还是没有导轨的
来回是完全直线还是要转弯

来回是完全直线的,在小车边上有个导向的槽,里面有螺栓轴承用来保证是走的直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机构中通常都是采用的同步带传动,建议选择8M圆弧齿同步带轮,在到点位置两端设定好传感器位置点,防止 ...

我也是准备选择8M的同步带,在两端也加了接近开关进行感应

网友:
同步带加接近快关或光电传感器挺好

网友(2017-10-31):
回帖赚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