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设计生产电动升降斜坡的合作单位

楼主(2017-07-25):
       寻找设计生产电动升降斜坡的合作单位。
       如图:工作原理是电机带动凸轮做一定角度的旋转运动。水平踏板在百页的限制下,随凸轮的旋转运动。形成一定高度的斜坡。
       要求:只能电动。不需要气动和液压。设计出来的产品可以承受1吨的力。经久耐用。
       合作单位:在上海或苏州。
       如有此方面经验的工作单位,可找我恰谈

网友:
像美国电影里阻击犯罪份子时,在马路上升起来的路障,不过还是可以飞车过去

网友:
要加配重的,升降速度要提出,是否单向自锁?

楼主:
速度的话,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自锁是要的,当重物在上面走过,必须保证不会发生沉降。

网友A:
1吨的力电机怕是吃不消,为什么不选用液压缸升降方式?

网友:
看着像逃生装置,钻进去能承受很大的外部作用

网友B:
一定要旋转凸轮结构吗?

网友:
如果空间不考虑的话买个现成的升降台就能实现

网友C:
你那个轮子压力角跟传动角 ,如果是平的就用连杆机构,其他有可能会 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吨的力电机怕是吃不消,为什么不选用液压缸升降方式?

安装空间有限,液压的太占空间。目前,就想安装一个小电机做为驱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旋转凸轮结构吗?

你还有什么好想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吨的力电机怕是吃不消,为什么不选用液压缸升降方式?

受力点,不在电机上。等电机旋转到位后,才会有负载施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海,QQ2535743892

已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轮子压力角跟传动角 ,如果是平的就用连杆机构,其他有可能会 卡住。

一开始,我们采购国外的,用的就是连杆机构。他用气缸操作,上升速度是稳定的,下降速度不行。时间用长之后连接部分就会松动。所以目前准备用凸轮的方式。将结构简单化及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吨的力电机怕是吃不消,为什么不选用液压缸升降方式?

有自锁的减速机就可以了吧

网友:
内部升降驱动安装空间有多大呢?

网友C:
你就拿你们买的国外的用吧
现有的不用搞新的搞不好,你可以把气缸变成液压的再试试。或者直接在下面挖个坑把气缸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拿你们买的国外的用吧
现有的不用搞新的搞不好,你可以把气缸变成液压的再试试。或者直接在下面挖个坑 ...

成本太高,一个小小的社备。需要1800欧元。不值那个价。

网友(点评):
你那个不管是千斤顶还是液压缸他们都是直线运动的,你最后用凸轮,凸轮滚子注意摩擦,连杆机构 跟液压缸组合,以前我做过这个结构,3个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E:
参考小车的 千金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小车的 千金顶吧

那是液压的吧。目前只需要电机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液压的吧。目前只需要电机驱动。

小轿车的。

网友:
你那个1800?
你干脆哪一个液压的试试或者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液压的吧。目前只需要电机驱动。

改成电动

网友F:
楼上的丝杆螺母升降方法可行

网友:
用凸轮有点悬

网友:
具体尺寸要求角度等参数发我QQ邮箱,1312807413.这方面机构很多的啊。

网友:
浙江的考虑么。电机浙江的也不错

网友G:
无锡可以吗?QQ8806722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锡可以吗?QQ88067229

总部在上海,分公司在苏州。这两个地方比较熟,沟通交流都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电动

这个有想过,不过空间有限。就想做一个结构不复杂,维修方便。成为一个公司的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丝杆螺母升降方法可行

有提过。做了一个原理动画,不过被老板否决了。占空间太大

网友:
楼上这受力方向都不对,不别死才怪

网友:
这个可以,用微行谐波减速器

网友:
电机加变速器带丝杆传动,棘轮自锁或者电机顶销进出锁/开

网友:
还需杠杆原理,例如轿车千斤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