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C的滑台气缸问题

楼主(2017-07-25):
有谁用过SMC的滑台气缸   误差大不大  能有多多少  能不能达到10丝以内

网友A:
气体会压缩的,不要想着精度问题,自己再加个机械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会压缩的,不要想着精度问题,自己再加个机械限位

这个气缸上边 本身就有机械限位  我想问问  会不会左右有偏差

网友(点评):
印象中SMC滑台最多末端带点缓冲器,或者过程带锁,都没有精度可言,而且这个破滑台一般只能水平安装,竖直安装就更夸张了、、、10丝的精度一般都要外置定位

网友(点评):
给个SMC的电话,自己去问13720830325

网友:
想知道最直接的答案就是找供货商,达不到就追责

网友: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一般滑台气缸两个终止点会有硬限位的,从而保证定位的精度

网友:
SMC 你自己做一个弹性限位,或者换成直线运动的连杆机构非常的准,只要不磨损。SMC内部应该有缓冲的,或者用其他的找一个准的。

网友:
0.1mm的精度就算开始用硬限位控制,后续也会因为频繁撞击慢慢变差的,还是用电缸吧

网友:
就气缸本身而论,各类品牌都能做得到。但结构设计就不一样了

网友:
高精度要用电动执行器。

网友:
滑台气缸本体带螺杆调节行程的。不过选配的时候要把配件选上

网友:
看看大家怎么讨论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