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PROE组件里的零件沿曲线运动?

楼主(2017-07-25):
如题,谢谢

网友A:
轨迹?或者模拟

网友B:
建议采用运动仿真模块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迹?或者模拟

让组件里的零件在指定轨迹运动,整个组件或单个零件都可以,但是组件总体不动,里面的零件动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运动仿真模块做分析

动画里面还可以用快照拖一些近似的运动轨迹,放机构就不行了啊,动画里的分析文件也不能用于机构,最终就不能得到指定电机的导出数据了吧?

网友:
我也一直想知道怎么做,望高人指导

网友:
需要用到机构约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