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滑轨叫啥?

楼主(2017-07-25):
       一台疲劳试验设备上的滑轨坏了准备自己换一套,但是搜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型,两根圆柱轨是整体。有点像SBR圆柱导轨,四个滑块很小和SBRUU10滑块尺寸差不多,但是圆柱是16的,组合高度27mm左右。机架比较窄60mm,组合高度要求小于35mm,滑轨主要作用是给配重做竖直导向,没啥精度要求,受载都还好。考虑过用上银WEH27的滚珠滑轨单轨单块代替,但是买不到现货,交期太久。求助哪里可以查到这种滑轨?或者推荐一些宽幅低组装的滑轨型号?(上银微型宽幅MGW型号太矮太弱,THK这种太贵的完全没必要也用不起)

网友A:
去马大哥家找找微型滑轨,刚看到一个2.2厘米宽,1.9厘米高的导轨

网友B:
上米思米瞅瞅

网友C:
应该叫导向轴导轨,MISUMI有规格,上隆也有规格表。这玩意精度一般,而且单条会有点晃动,一般都是用两条,主要是便宜,结构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应该叫导向轴导轨,MISUMI有规格,上隆也有规格表。这玩意精度一般,而且单条会有点晃动,一般都是用两条, ...

另外那四个滑块,一般都是配套的,属于直线轴承的一种。

网友D:
建议楼主采用这种微型的线性滑轨~

网友:
misumi的圆形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马大哥家找找微型滑轨,刚看到一个2.2厘米宽,1.9厘米高的导轨

谢谢~最好宽到40mm以上组合高度25~30mm左右的单轨是最理想的

网友E:
igus双轨圆形WS-16+  drylin® W 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米思米瞅瞅

有瞅过,一般的样本都没有这种整体双轨型式的,用两个单轨并联的空间不够,滑块基本挤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叫导向轴导轨,MISUMI有规格,上隆也有规格表。这玩意精度一般,而且单条会有点晃动,一般都是用两条, ...

对,称不上导轨,MISUMI上好像叫“线性导向组件”,但只有单根型式的,两条安装空间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那四个滑块,一般都是配套的,属于直线轴承的一种。

应该就是这样,但是找不到货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采用这种微型的线性滑轨~

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上银这种宽型的说是很抢手买不到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igus双轨圆形WS-16+  drylin® W 滑块

大神!好像就是这个,我仔细看看

网友:
如果就是找不到这种形式的滑轨,可以考虑换一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