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程图部分零件不随3D模型改变?

楼主(2017-07-25):
我修改了线槽一个分支的距离(1550改为1370),结果在工程图里只有线槽盖的距离改变,而线槽却没改变。

网友A:
这个是常见的。
您需要按设计数据的传递层次,逐层更新模型,最后工程图才能完全更新。工程图相关模型的更新和关联,并不完全是自动进行的。
按说,您注意看看界面和浏览器,应当有更新提示:

网友:
楼上陈老师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常见的。
您需要按设计数据的传递层次,逐层更新模型,最后工程图才能完全更新。工程图相关模型的更 ...

图纸我是更新过的,现在只有线槽盖在工程图里会随着3D变化,而线槽不会。线槽盖和线槽是有约束关系的

网友:
点击一下重新建模,可能图纸没有更新

网友:
我是新人,这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B:
CAD吗?感觉不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D吗?感觉不像呢

Inventor也是CAD软件

网友:
标注问题吧。不是驱动的标注不变的吧。

网友:
层次多了约束建立的不完整传递可能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ventor也是CAD软件

好的,谢谢

网友:
约束太多了嘛 先检查线槽有哪些约束,不必要的取消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