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防尘密封设计

楼主(2017-07-25):
一个机械结构,需要进行防尘密封,请问有什么好方法?本人查询“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密封内容,发现防尘圈的FA、FB、FC类型无法使用(在外壳上无法加工合适的槽尺寸),油封之类的没有找到在轴上开槽安装的(而且可用于开槽的尺寸有限),难道只能用毛毡,还不能用按照“机械设计手册”的标准进行开槽。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防尘方法,外壳的旋转速度小于1m/s.

网友:
你设计的是什么?居然没有一个能用的

楼主:
别人设计的一个机械臂,这是外壳处的密封,大体结构已经完成,那个机械工程师辞职了,剩下的结构有我接手。原本他的设计是,在铝合金上开槽,放置o型圈。后来老板要求在外壳处防尘,请教一下是否有好的方法。

网友A:
绑个V-ring,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
楼主的密封圈是否选得太偏了,建议此项按机械设计手册进行设计~

网友:
选VD圈,利用橡胶的弹力,压在旋转件表面就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个V-ring,最简单的方式

V-ring似乎也没有合适的安装位置。该外壳内外都是空气,没有润滑油之类的东西,适合V型圈吗?是否要加长铝合金的圆柱的长度,使用VD型的密封圈,压在旋转件的表面?VD型的密封圈不需要润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ring似乎也没有合适的安装位置。该外壳内外都是空气,没有润滑油之类的东西,适合V型圈吗?是否要加长 ...

是不太好装,不行就塞块胶皮吧,本来应该在设计之初考虑的事放到了最后,必然不好干,现在的所谓工程师没多少懂得正常的设计顺序了,唉。

网友:
哪一个钣金装上去吧 ,你那个图纸我也看不懂,你在防尘上面加上一个轴盖子,或者里面加一层东西

网友:
图纸没看明白,轴肩防尘的话,可以使用一种金属盖子来做的

网友(2019-06-08):
如果没有相对转动,直接打密封胶封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