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选型介绍之螺纹线式联轴器

楼主(2017-07-25):
联轴器选型介绍之螺纹线式联轴器

附件下载:
3D模型下载:

网友:
其实这种也就是膜片式联轴器吧,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
我在编码器上用过塑料。
就是有个疑问,确定了偏心量、转速。能不能估计出来寿命?

网友:
联轴器的种类太多,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学习了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