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铣床

楼主(2017-07-25):
大家好:
请大家推荐下合适的小型铣床。

1  加工材料为6061铝合金
2 加工量较少
3 较多的轴承孔,精度2-3丝左右
3 零件尺寸一般在200*150*50左右
4 主要是铣平面和轴承孔、定位孔,形状较为简单,主要是精度有点要求(2-3丝)

求推荐便宜的小型铣床。谢谢。

网友:
我们专注于优秀品牌数控刀具产品的推广,为您降低生本是我们不变的追求;
高速,高精,高效的数控加工方式,是我们永远在努力的方向;
降低您的生产成本,提高您的生产效率,就是我们追求的意义;
我们能为您提供包括利用全球资源,将世界先进的制造工艺与世界一流的项目实施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数控刀具行业领导者品牌,美国肯纳KENNKAMETAL,数控刀具具,为您提供包括在能源领域解决方案,汽车工业的汽车技术解决方案,航天工业的航天工业技术解决方案,能源行业成熟的解决方案,具体产品包括车削产品ISO车刀片,PCBN/PCD刀片,外圆/内圆加工刀具,切断与切槽刀具,螺纹加工刀具等满足各类车削加工要求,孔加工刀具的整体硬质合金钻头,舍弃式钻头,模块化钻头,孔精加工刀具,镗刀,螺纹用丝锥等满足各类孔加工要求,铣削刀具有整体立铣刀,可转位铣刀,端面铣刀,方肩铣刀,槽铣刀,仿形铣刀,螺纹铣刀等满足各类铣削要求的刀具;另外还有包括刀柄系统的KM刀柄、HSK刀柄,BT刀柄、CV刀柄,DV刀柄,QC/R8刀柄等,另外各种强力筒夹及ER筒夹弹簧夹头等产品俱全,但凡您在加工领域中用得到的,它都能满足

网友:
去二手市场看看

网友:
普通立式铣床一台2万多,还不够便宜吗?

网友:
实在不行租一台,现在I5都能租了,还怕啥?

网友:
那个你每个空的中心距离定位要准,有精度孔大不大,0.02到0.03 的话你有没有刀具能做。或者一把铰刀做出来,一般的加工中心估计也可以做吧,你那个铣床工作台精度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量不大的话,推荐用普通万能铣带三轴数显就够了,二手的也行,新的4W-6W左右,旧的1W5以内

网友:
普铣便宜啊,是在不行可以考虑二手的啊

网友:
便宜没好货,我们买了台2万块钱的立式铣,Φ6的刀铣出来孔接近6.1了,磁铁放进去一个掉出来一个,要用502粘。更别位置公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