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材料的替换

楼主(2017-07-25):
我要制作一批DN50/80/100的阀体,材料准备选用铝6061,法兰外形尺寸参照GB/T 9113.1—2000,但是应为材料不同,我能通过调整法兰厚度来吗?

我需要的耐压是2.5Mpa,温度为-15℃——60℃,无其他腐蚀条件需求。谢谢各位大神回复!!!

网友:
压力蛮高的。那是钢制管法兰的标准,你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有标准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标准码

用 sw6计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sw6计算下

经过计算,厚度只要10mm就可以了,而国标的钢制法兰厚度是18mm,感觉相差有点多

网友:
你那个材料厚度跟压力试一下不知道会不会裂开或者歪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计算,厚度只要10mm就可以了,而国标的钢制法兰厚度是18mm,感觉相差有点多

安全系数是选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系数是选了多少?

麻烦你了,我选择的是设备法兰进行计算的,没有安全系数这个项目

网友: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如果是自己用当然可以,但要面向市场,那得先问一下标准允许不允许,否则就是天天315

网友C:
阀门厂就是楼主这么干的,换材料了改厚度,接口孔位按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阀门厂就是楼主这么干的,换材料了改厚度,接口孔位按标准。

不同的厂家厚度都不一样,不知道采用什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