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中空旋转平台,欢迎补充

楼主(2017-07-25):
中空旋转平台是一种全新的旋转负载装置。
它集高傳動效率、高精度、高剛性
、高性價比於一身,綜合了伺服馬達、
凸輪分割器和DD馬達的優勢,充分在
這些產品之間取得一種平衡。
相比起其他同類傳動定位產品,它既能
滿足伺服馬達不能做到的一一對載重的
直接負荷,又能彌補分割器無法對任意
角度定位的不足一一實現對任意角度的
定位,精度上還能媲美DD馬達,但成
達來使用,完全能夠滿足您對圓周定位
本又比DD馬達低廉很多。搭配伺服馬
控制的要求。

现在大部分的旋转平台的定位精度在±0.5arc-min,重复定位精度±5arc-sec左右(非国内产)。
国内的产品其实在精度上面是可以达到进口产品的精度的,但是国内使用的材料耐久性普遍都不如国外的。
一般很多国内的产品在刚刚装机使用时候定位精度都可以与国外产品媲美,使用时间一长精度会有很大幅度
的下降。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还是国内对于材料的处理方式和加工设备无法达
到国外水准,产品的耐磨性较差,摩擦产生的碎屑又会加深影响内部齿轮油脂润滑度,导致越用越差。

所以现在市场上大部分产品都为台湾、日本、韩国的多。

欢迎大神补充探讨

网友:
想知道5秒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气动 液动马达或者里面就蜗轮

网友:
咱公司用的比较多凯福的,给我的理解是介于分割器和DD马达之间,也就是牛A和牛C之间,说的不对憋喷哦

网友A:
加工中心工作台上用的摇篮应该就是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工作台上用的摇篮应该就是它吧

加工中心上的应该是基于这两种的

网友:
我只能跟你说,分割器也可以任意分度。

网友:
中空的这个好使。

网友:
还没用过。要么用分割器,要么用DD马达。不知道哪种情况适合用?

网友B:
这种没有普及的原因肯定是因为太贵了吧,东西确实很好

网友(2017-11-01):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普及的原因肯定是因为太贵了吧,东西确实很好

这个相对于DD马达来说是便宜不少的了。

网友(2022-05-09):
|xiaobing86203发表于 07-26 09:17这种没有普及的原因肯定是因为太贵了吧,东西确实很好
价格跟分割器差不多,比dd马达便宜,跟分割器各有各的优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