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不变,单位英制转公制

楼主(2017-07-25):
solidworks 导入STP文件是英制,怎么转换成公制!!数值不变

网友A:
等比例缩放,缩放比例是英制转公制的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比例缩放,缩放比例是英制转公制的比值。

在装配体上可不可以啊!!!!

网友(点评):
界面右下角的自定义里也可以直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比例缩放,缩放比例是英制转公制的比值。

可以了!!!谢谢!!

网友B:
数值不变什么意思?是保证尺寸数值不变还是产品实际大小不变?

网友:
2楼正解,学习了~

网友:
测量功能,第一行第二个图标点进去不就是可以设置测量显示英制,公制还是公英制
或者alt+T然后按P,点尺寸,选择双制,工程图也能出
上面有人说等比例缩放...我没理解
1英寸,缩放比例25.4,那还是1英寸吗?
桌面右下角有个IPS的,改成MMGS也能显示公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值不变什么意思?是保证尺寸数值不变还是产品实际大小不变?

有时候由于某些原因客户提供的模形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图纸上的标数是 100.2mm       在模型上量出来的数是  100.2in      如果直接调用模型,就会出现模型随比例增大而型成公制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