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选型滚珠丝杆都是按说明书上的步骤来吗?

楼主(2017-07-26):
如图

网友:
我看都没有,我们造这东西看客户就是随便选的只要符合基本的就可以。

网友:
看情况。如果是普通的使用要求,那大概估计一下就可以。
6 h' I3 U! |4 l' c如果是比较高速的运载,或者比较高精度的应用,或者,重载,长距离,等特殊情况,就会比较仔细地按照这个表格来计算。

网友:
我是凭感觉走

网友:
近似可用

网友:
大部分时候凭经验

网友:
刚出道 没经验

网友:
这个也参考下,主要还是看经验,参考类似工况来选用

网友:
首次选用肯定是要认真学习参考的,但用久了,有经验的可以快速选择

网友:
如果每选个丝杆都要这样去计算的话,效率很低的。开始的时候计算下,以后的就按经验或参考相近机构

网友:
看使用要求,精度速度要求高的最好计算一下

网友A:
我主要分4步来选:
1.预选出滚珠丝杠精度等级、丝杠轴径、螺距、全长;
2.计算容许轴向载荷;
3.计算容许速度;
4.计算寿命。

网友:
说明书是参考用的,有经验了就好选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分4步来选:
1.预选出滚珠丝杠精度等级、丝杠轴径、螺距、全长;
2.计算容许轴向载荷;

谢谢哈

网友:
要是有个软件帮着选型就好了

网友(2018-02-27):
不用计算,只要安装孔对的上,符合自己生产工况,杆子主要轧制还是研磨,选一下,螺母的尺寸选择一下

网友:
我也没计算过,我觉得丝杆选型的顺序应该是
1,根据丝杠需要达到的精度,参考精度表选择丝杠精度等级;
2,根据丝杆需要达到的的运行速度,计算出丝杠的螺距。
3,根据需要选择丝杆长度;
4,通过计算轴向力选择丝杆轴经。
5.接下去就是一堆的计算,算力,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