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一)工作面板出图

楼主(2017-07-26):
      (在大多数没有具体分工细化的设计团队内做机械设计工作,做出了数模,只是完成了设计工作的一半,余下还有出图和制作调试过程中的技术跟进等一些工作要做。)

      图片中是一输送线上的工作面板(尺寸为长*宽*高=2100*60*6)。对它的要求是:大平面水平放置,有一重量为1.5Kg的马蹄形塑胶件,以80mm/S的速度从它大平面上滑过,不可对产品有划伤情况出现。

      请从材料、公差、表面、技术要求方面,指出出图中应注意的关键点。

网友A:
1.5Kg的马蹄形塑胶件有尺寸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g的马蹄形塑胶件有尺寸多大?

接触面80*28这样二个共面

网友A:
橡胶跟钢的摩擦系数比较高,感觉直径在面上滑动不怎么好,还容易刮得螺钉孔。中间的槽是不是放推板的?能不能放在同步带上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跟钢的摩擦系数比较高,感觉直径在面上滑动不怎么好,还容易刮得螺钉孔。中间的槽是不是放推板的?能不 ...

运送过程中有个压合的动作,同步带无法实现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可以用聚四氟乙烯板或高分子聚乙烯板?

网友:
尼龙板子 干吧 好歹有一点点自润滑性

网友:
MC尼龙可以不

楼主:
与产品共性,亲合性大不耐磨,

网友:
钢板镀硬铬,抛光

网友:
面板材质用电木板

网友:
所有孔和中间槽的开口处,倒大R角,打磨无棱角
40Cr 或者其他中碳钢,可做氮化处理的
热轧板料,去应力退火,校平,粗加工,调质,校平,精加工,时效,校平,平磨,离子渗氮,平磨,工作面涂油防锈
定期检查槽口处,磨损出棱就需要更换修复

网友(点评):
哈哈,确实是有钱的做法。实际上买预调质料,平磨到尺,离子渗氮抛光即可。

网友:
材料上感觉没有特别好的方案  可以考虑表面镀铬试一试

网友:
一般耐磨板材质都为尼龙的吧,我是来交流学习。

网友:
不锈钢板拉丝处理或者铝合金拉丝氧化。

网友:
我们单位这种产品就买现成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板,耐磨,润滑性好,直接买10mm厚的板,表面不用加工粗糙度也能在1.6到3.2,板子底部加分段支撑,如果太重底部加个形状相同的铁板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