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轴承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7-07-26):
请问:采用一端轴承双向固定,另一端轴承游动的配置方式
         1、游动端的间隙留多大?有没有计算原则?按以往的经验游动端轴承外圈双边留5mm间隙合理吗?
         2、计算轴承动载荷时,游动端的轴承还承受轴向力吗?
         3、同样的设备同样的结构,有的轴承配置方式是两个调心滚子轴承,一端固定一端游动的配置;但有的图纸一端是调心滚子轴承双向固定,另一端采用不能轴向定位的圆柱滚子轴承。请问这两种配置差异在哪里?是不是后者转速更高一些?
       请老师们点拨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1.轴系旋转发热后,轴受热伸长,不顶死即可
2.不承受
3.调心轴承对安装的精度要求相对较低,而圆柱滚子轴承就比较敏感
   双调心轴承既可以调整角度偏差,也可以调整不同心的偏差

网友:
基本同意楼上说法。
补充一点:调心滚子轴承很少成对使用的,除非楼主的轴长,刚度差,精度要求不高凑合能用。

网友:
详情参见机床设计手册,主轴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轴系旋转发热后,轴受热伸长,不顶死即可
2.不承受
3.调心轴承对安装的精度要求相对较低,而圆柱滚子轴 ...

请问下图主轴装配(矿山设备上发生突发事故时起到支撑作用,平时跟上端设备输出轴空转,遇到突发情况时支撑上端设备),只承受轴向力,轴下端装配圆锥滚子轴承,需计算静载荷,请问分析此轴承受力时,承受由轴向力派生的径向力吗。请论坛大师点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图主轴装配(矿山设备上发生突发事故时起到支撑作用,平时跟上端设备输出轴空转,遇到突发情况时支 ...

如果真的只是受轴心轴向力的话,轴承确实是不受径向力的
但是能确保载荷作用的时候,一点偏心都没有
只要载荷作用线超过轴承内圈,轴承都是需要径向力来平衡弯矩的
由轴向力产生的径向力是针对轴承内滚子的内力,和轴承座受力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只是受轴心轴向力的话,轴承确实是不受径向力的
但是能确保载荷作用的时候,一点偏心都没有
只 ...

您好,我上图未分析轴承座,轴上端是联轴器。我现在疑惑的是,按以往设备上的经验,圆锥棍子轴承承受径向力时,要产生派生的轴向力,那为什么像上图情况,只承受轴向力时,不派生径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