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1的螺栓在什么情况竟能拧弯

楼主(2017-07-26):
大家探讨一下,什么情况下,M8的螺栓手动拧的情况下,竟然能拧弯。
1、我司装配用的有一款M8*1的螺栓,要求强度8.8 ,采用Q150B0845的标准,这个本人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强度达到8.8级,则螺栓的材质不锈钢、碳钢等均可以。2、对应配合的锁紧螺母M8,要求强度8级,采用Q32808,GB889-1986 ,同样,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强度达到8级,则螺母的材质不锈钢、碳钢等均可以。
我司采购用了A2-70规格的螺栓,代替了理论上要求的螺栓,而螺母规格也是A2-70
两则在配合的时候,A2-70的螺栓,竟然拧弯了。并且,个别螺母的螺牙,直接破坏,粘附在螺栓上。

网友A:
不锈钢的易咬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易咬牙啊

因为咬牙,所以螺母的料,直接粘附在螺杆上了吧。

网友:
碳钢发黑的感觉强度比不锈钢的8.8 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咬牙,所以螺母的料,直接粘附在螺杆上了吧。

是的

网友:
螺栓上是不是有油?
假如这样,有可能弯的

网友B:
      你可以去查看看 A2-70和8.8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M8的螺栓手动拧的情况下,竟然能拧弯?给你一个无限长的扳手,手指轻轻推一下,螺栓就会断了。

网友C:
8.8级的螺栓也用过,但是没出现这种拧断的状况,是不是员工用力太大

网友:
碳钢和不锈钢的性能不太一样。

网友:
不锈钢螺栓拧坏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
不锈钢软,要按力矩要求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查看看 A2-70和8.8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M8的螺栓手动拧的情况下,竟然能拧弯?给你一个无 ...

M8的螺栓只有45长度呢,你设想的无线长度,属于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级的螺栓也用过,但是没出现这种拧断的状况,是不是员工用力太大

A2-70的螺栓,然后配合使用A2-70的锁紧螺母,用人工拧,基本拧断了,拧弯的,发现目前发现一件,拧弯的那件,温度很特别的高,手不能直接接触。

网友:
还能拧断呢!

网友:
如果只是个别的话应该是螺栓本身有瑕疵

网友:
引用 楼主:
M8的螺栓只有45长度呢,你设想的无线长度,属于假象。

    螺栓扭断,要不就是预紧力太大,要不就是螺栓质量不好,没有到达要求。A2-70,抗拉强度是700MPa,屈服强度是450MPa8.8级,抗拉强度=800MPa,屈服强度=800*0.8=640MPa。你可以算一下需要多少的扭力可以把螺栓拉断,对不一下现场情况,那不是清楚了吗?

网友:
扳手力臂过长的话,多大螺栓都照样干断。设定扭矩扳手的扭矩,按照规定来。

网友:
你说话的逻辑?张飞李逵都拧的断,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M8的螺栓只有45长度呢,你设想的无线长度,属于假象。

他说的是扳手臂长。。无限长,秒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A2-70的螺栓,然后配合使用A2-70的锁紧螺母,用人工拧,基本拧断了,拧弯的,发现目前发现一件,拧弯的那 ...

拧断的话,温度一定会很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查看看 A2-70和8.8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M8的螺栓手动拧的情况下,竟然能拧弯?给你一个无 ...

意思对,但结果不对,我这属于抬杠了。
无限长的杆,你推一下,圆周方向的直线距离不可能无限,这样螺栓的扭转角可微乎其微啊,是不可能断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对,但结果不对,我这属于抬杠了。
无限长的杆,你推一下,圆周方向的直线距离不可能无限,这样螺栓 ...

好吧,你赢了。

网友:
哪儿买的,就跟哪儿吵一架。怎么输的,就知道怎么断的,也差不多知道该怎么防止断啦。

网友E:
我刚在设备里把一批8.8的螺栓改成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在设备里把一批8.8的螺栓改成不锈钢的。。。。

那我的建议,看你自己设备的使用场所吧,不锈钢用在外界环境苛刻的地方呀,不锈钢螺栓,就是装配起来,易咬牙而已,最好不要用自动工具。

网友:
只能想到扭断超过抗拉强度就能扭断,你的扭弯是怎么个情况? 我能想到的扭弯就是 螺栓拧不进去,卡在螺母上不再继续旋转然后你还在继续用力拧,难不成螺母跟螺栓的牙型不对?一个细牙一个粗牙?     也不知道你那是怎么个工况,但基本能估计到 你那 螺栓可定还有一段没拧进去,   因为不知道你的工况,搞不好螺孔是盲孔,已经到底了,不知道工况不好分析

网友:
不是,不锈钢的不能用那个电动扭。只能手扭上去,还不能太快,不然会发热,一发热就会咬死,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只能用角磨机磨了,品牌的这个现像比杂牌的还多。现在我们生产的都会做负那样就没事儿了啊,当然你要较真强度啥的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