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直接氮化处理防锈,耐磨性怎样,成本贵不贵?

楼主(2017-07-26):
直径20长度180的45号钢轴直接氮化处理,防锈能力怎么样?耐磨好不好?成本贵不贵?

网友A:
氮化耐磨性当然好,具体取决于深度。成本比电镀相差不会很大。就是表面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氮化耐磨性当然好,具体取决于深度。成本比电镀相差不会很大。就是表面难看

对我来说关键是防锈能力,室内使用可有问题?深度可以多深?表面难看是指什么,精车一下可以缓解不?

网友(点评):
只作防锈用,可以深轻量级(1-2丝)就可以。表面灰不溜秋的。硬度HRC80以上你说怎么车?

网友B:
氮化不能防锈吧,并没有本质改变铁碳成份,耐磨,氮化后是一种灰色,并有光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化不能防锈吧,并没有本质改变铁碳成份,耐磨,氮化后是一种灰色,并有光泽

氮化后需要精加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氮化耐磨性当然好,具体取决于深度。成本比电镀相差不会很大。就是表面难看

对耐磨也有要求,需要多少深度?氮化表面色不是亮白色么?

网友(点评):
耐磨有要求那最好在6-8丝。哪来亮白色

网友:
氮化后是不可以精加工的

网友:
2楼7楼正解!学习。

网友:
45#一般提倡碳氮共渗,当然你说的有点都有。

网友C:
理论上什么金属材料都可氮化
但最好含有Cr成分的材料,40Cr,38CrMoAl
氮化能提高防锈功能的
想要光泽,氮化之前先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什么金属材料都可氮化
但最好含有Cr成分的材料,40Cr,38CrMoAl
氮化能提高防锈功能的

Cr材料氮化后什么颜色好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氮化后需要精加工么

氮化是中低温渗氮热处理,无变形,无需后续加工

网友:
氮化后氧化才能防锈,怎么没懂热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氮化不能防锈吧,并没有本质改变铁碳成份,耐磨,氮化后是一种灰色,并有光泽

氮化就是渗氮进去,氮气本来就是惰性气体,是可以防锈的,而且耐磨性相当高,

网友(2017-09-11):
45#做氮化氧化,耐磨防腐。

网友:
氮化一般用38CrMoAl,不会用45#。

网友(2017-11-24):
想耐磨又想防锈,镀硬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