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电动转台,上面带滚筒线

楼主(2017-07-26):
做个电动转台,上面带滚筒线,电缆从中心进入,接入电机,转台只转90度,然后回位,问各位大侠,电缆来回扭转能承受得了么

网友:
看你选择哪种电缆了

网友(点评):
电缆选对了我看也行,功率大不?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加旋转接头吧

网友:
想拧断一根钢丝,都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有旋转几头可以选择的,另外和电缆的材质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2020-07-25):
可以加滑环

网友(2020-09-16):
考虑滑环或者旋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