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液面支架

楼主(2017-07-26):
下面不锈钢浮筒浸在液面,上面小盒子装激光测距仪器,光打到中间的板上。左边槽钢是支架,焊接到灌上。这有啥问题没有啊。

网友A:
好赖加个防护罩吧,还有这个东西为啥要激光测距这么高大上,各类液位计不少了。

网友:
直接不由现成液位计买的

网友B:
方形的杆会不会存在摩擦力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形的杆会不会存在摩擦力大的问题?

我先试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赖加个防护罩吧,还有这个东西为啥要激光测距这么高大上,各类液位计不少了。

他们说罐里的矿浆 各种腐蚀     就没用在液面下测量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