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蜗轮蜗杆减速机是否有自锁?

楼主(2017-07-26):
蜗轮蜗杆是否有自锁可以看螺旋角和摩擦角,但是我选择蜗轮蜗杆减速机的时候样本上是没有这个参数的,我通过哪些参数可以大概判断出减速机具有自锁功能?
谢谢!

网友:
为啥发不了帖子呀

网友(点评):
我试试的,自己发不了帖子

网友:
这里有篇文章,对蜗轮蜗杆的自锁条件做了很详细的介绍,你可以看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1d16cd916294dd88d1d26b3a.html

如果担心自锁失效的话,可以另外加个制动器

网友:
?? 好像也发不出去

网友:
当螺纹升角小于摩擦角的时候,即实现了自锁,反之不能自锁。
摩擦角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最好有实验参数,不是手册可以确定的。
如果担心不能自锁,可以加上制动器,可靠制动。

网友:
打电话 问销售

网友:
自锁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即使是满足旋升角小于摩擦角下,所以一般不考虑其自锁,当其不自锁,该加制动加制动。

网友:
蜗轮蜗杆是摩擦传动方式,蜗轮蜗杆减速机自锁的条件是,当蜗杆的摩擦角小于蜗杆的螺旋升角。在蜗杆自锁时,蜗轮是不能带动蜗轮转动的。如果不是处 于自锁状态,蜗轮就可带动蜗杆转动。所以蜗轮蜗杆减速机自锁很差;所以有时候负载较大时,也会出现自锁失效的情况。

网友(点评):
你这个条件反了吧

网友:
直接问厂家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2017-10-09):
问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