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分布均匀性的检测

楼主(2017-07-26):
有没有可以检测一100mm*100mm平板中间受压后力分布均匀性的方法,或者说力的均匀性有什么自动反馈的方法,可以检测量化,或者也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超出阈值报警的方法。

网友:
力是相互的,也与接触方式有关,楼主问题描述含糊

网友A:
选择一些点来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一些点来测呢

是怎么测的问题,应变片吗?应变片灵敏度不够

网友B:
有这种力检测传感器的,如基恩士的压力传感器,我们经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力检测传感器的,如基恩士的压力传感器,我们经常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怎么测的问题,应变片吗?应变片灵敏度不够

用现有的传感器呢?看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