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缓冲材料

楼主(2017-07-26):
求一款缓冲材料?  耐撕裂,没弹性、或者弹性很小,用来阻挡高速运动的玻璃,PU试过弹性太大了,会反弹,硅胶PASS掉,会跟玻璃反应

网友:
MISUMI 上有关于缓冲材料的章节,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没回弹性怎么缓冲啊,太难,直接包住?

网友:
正面还是侧边接触?

网友(点评):
正面跟玻璃接触,玻璃挺锋利的

网友(点评):
玻璃侧边跟阻挡接触

网友:
聚四氟乙烯呢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吸收玻璃的动能而不反弹出去?要是能告知玻璃大小尺寸范围,速度等,大家的回答就更加切题了

网友(点评):
玻璃规格很多种啊,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A:
毛刷吧 先减速,类似自动扶梯底部两侧的

网友:
玻璃边缘锋利?还要缓冲?不怕剪切吗?
浴室玻璃门末端会用一个开口卡口(硬海绵或聚氨酯材料)做缓冲,但因为材料问题,肯定会有反震。
加入需要的是完全吸收能量,最好把工况说明一下,美国ACE 的Slab缓冲垫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寿命能达到2个月就行,大不了2个月换一次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油压缓冲器做为缓冲部件?

网友(点评):
玻璃有弧度的,而且玻璃品种不一样,所以高度也不一样,缓冲器面积太小了,而且玻璃不规则,告诉冲过来,,每次位置不一样

网友:
一款能受得了委屈和伤害,还没有怨言和反抗的特殊材料。

网友(点评):
硅胶可以啊,很软,还比较耐撕裂,但是跟玻璃接触,玻璃上面会有白色印记,擦不掉

网友:
沙袋

网友(点评):
我能说,目前跟砂袋类似吗?用麻布包裹着硅胶,锁在铁板上

网友:
可以的话给出具体工况,或者给出冲击的参数:力量、频率、尺寸需求等。
ACE Slab是一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可以高效吸收物体动能,实现缓冲减震的效果:

网友(点评):
有资料发份吗578856675@qq.com,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刷吧 先减速,类似自动扶梯底部两侧的

:lol

网友:
复合使用,比如在钢板结构上固定一层聚四氟乙烯

网友:
聚四氟乙烯,聚乙醚。

网友:
是想用机构呢,还是直接用材料垫着?有种机构叫阻尼器的,你可以了解下;材料的话,软,且不弹的,PTFE,但是有个问题,重复试用性需要考虑,那东西也贵~

网友(点评):
阻力器得定做,,划不来

网友(2017-11-01):
油压缓冲器没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