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烟尘处理器

楼主(2017-07-26):
       烟尘处理器长2000x宽2000x高1900(mm),重1800斤,下盘用4个3.0mm的热板折弯加工成L型80x80(分布在机器的4个角),上口折弯,用3-M8的螺栓连接在机器上,下口用3.0mm热板焊接,用M16的膨胀螺栓固定在地面上,那下盘用3.0mm的热板折弯加工成L型80x80,是否能承受整个机器的重量?

网友:
粗略一看的感觉,你除尘器整体应是3毫米板材,那脚应用6毫米以上,且数量要多一点,

网友:
L型角铁选用没问题,但与地面的支撑尽量分布多一些

网友:
担心不够,中间再加4个。

网友:
要我用6颗M12的螺栓,至于连接角尺板至少8-10

楼主:
那这个脚的受力面积怎么算

楼主:
机器大都数的板是2.0mm,少数的是3.0mm,中间不能放脚,因垃圾车要出入的,以前也是3.0mm,热板折弯加工成L型120x120(分布在机器的4个角),上口折弯,用3-M8的螺栓连接在机器上,下口用3.0mm热板焊接,用M16的膨胀螺栓固定在地面上,可以支持满足机器的承受力,为了通用,下盘用4个3.0mm的热板折弯加工成L型80x80,热板折弯加工成L型80x80的受力面积怎么计算?

网友:
楼主上个图,比这段文字描述的会更清楚一些。。

网友:
画个3D借助软件计算一下。

网友:
没说风量及功率除了考虑重量还要考虑震动......安装部位要全覆盖各种安装情况还是针对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