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光栅尺,可以降低丝杆本身精度要求吗?

楼主(2017-07-26):
如题,今天参加一个培训会,老师傅讲到装了光栅尺,就可以降低对丝杆的精度要求了。心中存有疑惑,听听大家什么意见呢?

网友A:
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要抬杠也能说出几条不对来。
全闭环是可以抵消传动机构的部分误差但丝杆本身精度等级包含的内容也是很多的。
个人而言85%同意这话

网友(点评):
完全不理解这两个是怎么配合的,机床厂商带光栅尺或磁栅尺 都会用等级较高的丝杆,与不带是不同的丝杆

网友(点评):
大家注意人家说的是可以降低,没说降低多少,至少没说降低到报警的程度

网友B:
假如你的导轨精度是0.05,控制精度在0.01;如何保证?

网友C:
我们这边装光栅尺的反而导轨精度要求更高了啊

网友:
装光栅尺一般是高精密处用吧,如果丝杠等级降低到它走不到的精度就还不如不装光栅尺,有那加装光栅尺的成本足够提升丝杠的精度等级了

网友:
说法太偏面了,这就像说人只要有眼睛就可以腿脚不协调一样。有了眼睛的帮助,腿脚不协调确实可以走路,但是比起正常人来说,行动的精确和速度的稳定不可同日而语了。

网友:
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太绝对

网友D:
1,如果只要求最后的位置控制精度,决定位置检测反馈元件光栅尺精度,与丝杠的精度没有关系。
2,如果要求过程控制,与丝杠的精度有关系。
3,总的来说,丝杆的精度要与光栅的精度匹配,这样设备的精度才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E:
放屁,这好像是外行说的。

网友:
光栅尺,也称为光栅尺位移传感器(光栅尺传感器),是利用光栅的光学原理工作的测量反馈装置。光栅尺经常应用于数控机床的闭环伺服系统中,可用作直线位移或者角位移的检测。其测量输出的信号为数字脉冲,具有检测范围大,检测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的特点。但对于机械配件丝杆的精度要求也不能不重视,否则设备会经常出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屁,这好像是外行说的。

一位在机床行业干了20年多的

楼主:
我今天又查了一下一个供应商的一次培训PPT,里面有讲到全闭环的振动问题,我觉得很典型的一个案例:
如果丝杠反向间隙太大,工作台在丝杠停转瞬间会有惯性超程,然后光栅尺再给它检回来,这么个定位循环过程中就会有振动了,解决办法还是机械侧。

网友:
不可以 ,分分钟就报警

网友:
人家讲的是相对性。

网友F:
光栅尺仅仅只是一个位置的精确反馈,

有了它,普通机床在操作时方便了许多

降低了不少劳动强度,效率提高了,

但不能作为精加工尺寸的保证。

加工精度还是取决于机床本身。

网友:
这话肯定是错的,就像 拖拉机装奔驰的发动机 能当奔驰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栅尺仅仅只是一个位置的精确反馈,

有了它,普通机床在操作时方便了许多

仅仅只是,不敢苟同。
做位置精确反馈,予以补偿修正。
你说的普通机床是手动机吧。

网友(点评):
光栅只能做为一种传感器,不是执行机构,它自身不能进行修正补偿,不能提高机床精度

网友:
肯定不对,光栅是反馈,丝杠是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栅尺仅仅只是一个位置的精确反馈,

有了它,普通机床在操作时方便了许多

光栅只能做为一种传感器,不是执行机构,它自身不能进行修正补偿,不能提高机床精度。
我好像没有说能提高机床精度吧?
我说了,你说的仅仅,针对的是开环。没有做闭环控制,进行线性补偿,区段补偿,面补偿等动作,从而将整个仪器精度提高。
好像是我没看清标题,楼主想表达的,总之确实是不能降低本身机械传动件的精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光栅尺仅仅只是一个位置的精确反馈,

有了它,普通机床在操作时方便了许多

我针对的是你说不能提高整个仪器的精度。并非说丝杠本身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装光栅尺的反而导轨精度要求更高了啊

你们是做哪国的床子?我这里是美企,我们装了光栅尺,丝杆没有更换,仅仅是讲课的时候那师傅提到了一句话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的导轨精度是0.05,控制精度在0.01;如何保证?

这话题里提到的是丝杆,不是导轨。你说的这个精度不匹配,实际中应该在定位的时候有振动或者报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针对的是你说不能提高整个仪器的精度。并非说丝杠本身的精度。

一个光栅尺就能提高整个仪器的精度?

那不就是等于说:给一个工人配一把好的量具,他就能加工出高要求的零件了?

即使是闭环控制,离开系统中其它执行机构的配合,光栅尺的精度毫无意义,

它仅仅只是闭环控制中的一环而已,不代表全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光栅尺就能提高整个仪器的精度?

那不就是等于说:给一个工人配一把好的量具,他就能加工出高要求 ...

这样说就没法说啦
离开了机构,还是机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个光栅尺就能提高整个仪器的精度?

那不就是等于说:给一个工人配一把好的量具,他就能加工出高要求 ...

光栅尺仅仅只是一个位置的精确反馈

有了它,普通机床在操作时方便了许多
2
 降低了不少劳动强度,效率提高了,

但不能作为精加工尺寸的保证。

 加工精度还是取决于机床本身。

上述是你说的,我只是针对这个。

先不提闭环系统。
光栅尺作为一个读数装置、反馈装置,一般和数显表一起使用, 在仪器结构精度方面不是很差的情况下,都可以做精度补偿。
从而提高目前正在使用的仪器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光栅尺仅仅只是一个位置的精确反馈

有了它,普通机床在操作时方便了许多

当然,如果本身执行机构太差,那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2017-09-12):
引用 网友D:
1,如果只要求最后的位置控制精度,决定位置检测反馈元件光栅尺精度,与丝杠的精度没有关系。
2,如果要求 ...

大侠您好,能否说一下为什么过程控制跟丝杆精度有关系,另外丝杆精度与光栅尺精度有什么匹配关系,谢谢!

网友:
光栅尺看的读数肯定比机床刻度盘的读数精确,跟丝杆没有多少关系,滚珠丝杆比梯形丝杆正方向间隙小,同一个方向走的数值都是一样的,反向有误差。

网友:
看你机床使用场合,如果是普通机床,只是靠光栅尺或者磁栅尺来读数的普通该机床,丝杆精度是可以适当降低,如果是高精密机床,用光栅尺的话一般都是全闭环控制机床,如果丝杆精度低了,在运动中会产生震荡,对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要抬杠也能说出几条不对来。
全闭环是可以抵消传动机构的部分误差但丝杆本身精度等级包 ...

光栅尺是位置测量元件,丝杠是机械传动和受力元件不仅要位置精确还要可靠定位,丝杠的性能指标有好几项,不能说光栅尺提高或辅助提高了了丝杠的一、两项指标就可以降低丝杠本省的精度要求。其实,高的位置精度要求如闭环系统,有时会因为两个不同系统的精度差异出现打架(伺服振荡),需要在数控系统内调整参数以求协调。

网友(2017-11-17):
一般机床的位置检测元件要与丝杠相匹配,否则造成控制系统振荡,光栅尺作为精密位置检测元件,一般精度较高,所以相应的丝杠精度也要求较高。机床位置精度基本由丝杆精度决定,光栅尺只是消除了传动环节存在的部分误差。你们公司没有换丝杆,可能本身就是高精度丝杆!

网友:
光栅尺是对位置精度有个反馈的作用,丝杠本身的导程精度可以不高,但必须一致! 比如设计导程是20,丝杠实际导程做到20.1,只要各段导程一致均匀,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一段20.1,一段19.9,一段又20,这样光栅反馈调整的数值不准了,反复动作导致振动。

网友(2018-03-04):
你可以试试,你会发现机床会一直在微微抖动,这是机床本身精度达不到,光栅尺在不断的试图修整他,这样的话,还不如不装,呵呵。

网友:
这老师傅真是老师傅,误导人。好比好车就一定不会发生事故一样的讲法。

网友:
都特么上光栅尺这高大上的东西了,还差导轨丝杠得精度而提升的价格么?

网友:
两个必须都对等才能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