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是什么连接方式

楼主(2017-07-27):
求指教。这是什么连接方式,原先是渐开线连接,现在这像是矩形花键,带锥度,可是查标准,没有圆锥矩形花键,。这样的方式,主要是压紧后,不会出现松动现象。

网友A:
  挤出机螺杆和减速箱的连接很多这种连接的,甚至有的厂家自认为牛逼整成非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挤出机螺杆和减速箱的连接很多这种连接的,甚至有的厂家自认为牛逼整成非标的。

这种连接,也不渐开线的,就像是非标锥形矩形花键,以锥面定位而已。

网友B:
ZGN738花键标准的锥形花键倒是见过但那是内外都锥,三角形,这样的内锥外直的还是第一次见,但看着也不是矩形的。
应该是内锥面定心的无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ZGN738花键标准的锥形花键倒是见过但那是内外都锥,三角形,这样的内锥外直的还是第一次见。
应该是内锥面 ...

是的,以内锥面定位,限位。螺栓紧定,装上去以后,一点晃动都没有。

网友(点评):
具体说说这东西用在哪?和谁连接,什么设备?像是链轮?

网友(点评):
好像在什么设备上见过,工程机械?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以内锥面定位,限位。螺栓紧定,装上去以后,一点晃动都没有。

是一个驱动轮,农机用的,工作环境恶劣,且运转时,承担扭矩大。容易出现啃齿现象。出现间隙后,窜动厉害,磨损速度加快。

网友:
好牛逼的感觉

网友C:
非标准连接,起了两个作用。一般用得少,估计对加工装配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标准连接,起了两个作用。一般用得少,估计对加工装配要求高。

是的。主要要求是防松动,防磨损。

网友D:
那国标的花键做改良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国标的花键做改良版的了

国标花键也没15齿的吧

网友:
好!牛X。这样看着成本高,必有极大地好处,最终性价比高。

网友E:
渐开线锥底花键联接,工程机械用,为的是连接不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渐开线锥底花键联接,工程机械用,为的是连接不松动。

这个图看上区是,轮子内孔是渐开线花键,轴是矩形花键。没看到过这种配合,而且还是15齿的

网友(2017-09-25):
威望不够,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