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中的气缸杆连接支座的设计

楼主(2017-07-27):
提供一个数模,需要给下部那个绿颜色的气缸设计一个与线轨模组上那白色的滑块安装座相连接的支座。请亮剑。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ed9499b893d70a276bf07037822c1f3 (密码:4zH6)

网友A:
是否要考虑活塞杆径向负载的问题 ?  可以在缸的法兰按装的地方加一个导向装置. 然后用一个连接板与白色滑块安装座固定接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要考虑活塞杆径向负载的问题 ?  可以在缸的法兰按装的地方加一个导向装置. 然后用一个连接板与白色滑块 ...

受力不必太在意,当然应该与数模上的气缸相对应才行

楼主:
连接件,至少是连接板杆吧

网友:
这种联接方式都比较灵活,根据空间位置设计安装,因距离相差较大,建议考虑腰孔调试方式的锁紧

网友:
没明白需求,但是还是下载下来看,感觉没什么难度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下来的模型是一个多连杆的机器人,在就是多连杆机器人在那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