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板上开长圆孔和开百叶窗孔对板材强度有不一样的影响吗?

楼主(2017-07-27):
图片上是一台机器的后挡板,长圆孔是用来散热的,实际情况是板材很容易变形,如果开成百叶窗式的孔,变形会不会小一些

网友A:
冲出来的那种百叶窗的孔?那得一体压出来,逐个冲 肯定变形

网友:
开叶窗式的孔,从理论上会增加钢板的刚度。

网友B:
变形是指块板变形,还是冲孔位置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出来的那种百叶窗的孔?那得一体压出来,逐个冲 肯定变形

一体压出来,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模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形是指块板变形,还是冲孔位置变形。

整个板材变形

网友(点评):
你上模具冲冲百叶窗没问题的,63T冲床就行,间隔冲,以前我们替ABB做过这样的开关柜,没问题。

网友:
你这平板,当然会变形啦
改成百叶窗的孔,需要冲压形成,相当于加强筋。刚度上去了,自然就不变形了

网友:
百叶窗也会变形的,这种网孔可以通过加工顺序或者有那种预变形的冲孔模来避免

网友:
不光是变形,防尘,安全

网友:
开百叶窗孔肯定比开长圆孔强度要好很多,因百叶窗有凸起的形状能起到一定的支撑能力

网友:
变形发生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
冲压成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