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料自动上料自动剪料机构

楼主(2017-07-27):
有没有见过卷料(下图,料没有粘性,较柔韧,和A4纸柔韧相当)的自动进料,自动裁剪机构,因为每次只用长度100mm的一片,谢谢

网友A:
楼主描述问题也是醉了,100毫米,比较适合美工刀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好做吧 参照裁切机

网友C:
介个没啥难度吧,找这种原料厂就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D:
这种柔韧的东西反而不好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柔韧的东西反而不好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问题也是醉了,100毫米,比较适合美工刀

长度大约是这么多,美工刀怎么布置的问题,怎么把膜不断的拉出来,而且能重复剪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个没啥难度吧,找这种原料厂就可以帮你搞定

哈,我要放在另一种机器里,实现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好做吧 参照裁切机

没找到具体机构,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应该放在造纸业论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