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问题咨询

楼主(2017-07-27):
轴承安装结构如图,现想请问一下两轴承结构内圈的挡套的内孔与轴的公差配合是否为间隙配合,然后靠两端轴承压盖将两轴承与中间挡套完全压紧,防止内圈挡套与轴承存在相对滑动,还有就是怎么判断两轴承与挡圈已经完全压紧,请大家看一下结构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内圈或外圈有一个就可以吧。
轴的左侧和外壳都接触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圈或外圈有一个就可以吧。
轴的左侧和外壳都接触了呀!

假如要内圈的挡圈,那它与轴的公差是什么配合,还有怎么保证完全压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圈或外圈有一个就可以吧。
轴的左侧和外壳都接触了呀!

轴的左侧和外壳都接触了是轴肩定位的

网友B:
挡套只是起轴向定位的作用,间隙配合就OK,方便拆装。

楼主:
假如要内圈的挡圈,那它与轴的公差是什么配合,还有怎么保证完全压紧了

网友:
间隙配合。

网友:
是普通深沟球轴承吗?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加内圈轴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要内圈的挡圈,那它与轴的公差是什么配合,还有怎么保证完全压紧了

一般这种双轴承结构内圈用轴套进行定位,外圈直接在轴承座内孔上做一个台阶即可,根据实际使用精度在内外圈的厚度上做一个合适的差值,利用两端的轴承盖进行压紧。你这个设计感觉会有点多余,并且轴貌似轴向没有定位,不知道这样设计的意图内圈与轴之间选择过渡配合即可,这样拆卸方便

网友:
只有在角接触之类轴承需要调间隙的结构才同时采用内外圈,并且内外圈的长度控制很严,端面需要精确研磨甚至刮研。常用在主轴等精密结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挡套只是起轴向定位的作用,间隙配合就OK,方便拆装。

万一没压紧会不会和轴承产生相对摩擦转动

网友C:
过定位了,压一个即可,压两个根本保证不了

网友:
大家讨论了这么多,看到他这轴轴向定位不足,只能承载向右的轴向力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定位了,压一个即可,压两个根本保证不了

可以一个用来定位,另一个压紧,是不是压紧的那个端盖的轴向要留点距离用来压紧?

网友:
中间那个挡圈和轴不配合,内控比轴大1mm即可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嘛呢,轻载低速情况下就用孔卡,轴的话台阶放右边,左边用螺纹把两个轴承内圈锁死,再能跑内圈就怪了,外圈控制公差会跑才怪

网友:
把擋圈去掉之間做個軸肩出來就ok了

网友:
建议只使用外圈即可,内圈在旋转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