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根安装指南

楼主(2017-07-27):
盘根安装指南

一、密封盘根安装前的准备  去除旧填料检查填料箱是前期安装准备的关键之处。  配填料前先将旧填料用专用工具全部取出,把填料箱擦干净   观察填料箱各部位有无损伤偏心等缺陷,损伤的阀杆,轴套和填料箱都能影响盘根性能。  检查其他部件是否还可应用。换掉所有破损部件。

二、密封盘根选择合适的盘根  在挑选盘根时必须考虑到两件事。  工况要求与盘根性能应相吻合。可根据相关技术数据来选择最能符合要求的盘根。如果有疑问,请咨询销售代表。     必须根据密封要求正确选择盘根尺寸。为了确定横截面,请用以下公式测算: 横截面=(填料箱直径-阀杆直径)/ 2   有损伤的装置可能需要稍大横截面的盘根,以此来弥补损伤。

三、密封盘根的切割和安装

选择合适的盘根,用切割机械精确割下所需长度的盘根环,如无盘根切割机械,则根据盘根长度L=(轴径d+盘根宽s)X1.07X丌来进行切割, 一 般旋转轴上,用90°直切割, 阀门上用45°的切割。 决不要试图用盘根环绕填料箱来确定长度。或者将盘根环绕在跟阀杆相同O.D.的一根管上,将其紧紧压制,但不可拉伸盘根。  然后将其切割成样环,并检验其是否能正确填充空间, 并且保证其接口处没有空隙。然后可以用样环作为标准切割其他填料环。 如果这些成品在平面上完成,如果盘根柔软或容易 变形,可根据样环制作一条小带子,再跟根据绳子来制作剩下的填料环。  当盘根用于阀门时,盘根截面和阀的空间一样,最好是预压环:当用于泵时,盘根截面和阀的空间(约0.3mm-0.6mm)使轴和盘根有一泄露间隙,有利于润滑和散热。

往复泵中,填料箱内的两端和中间还应放入导向环,以保持其同心运动和受柱塞的重力。 安装填料环后,扭紧螺栓。为了在每个螺母上获一至的压力,建议用扳手或相关的计量装置紧固螺母 注意:此时装置如果处于无泄漏状态,可能引起盘根燃烧。建议慢慢扭紧螺栓直至泄漏量达到允许范围。
一次安装一枚填料环,确信每根填料没有粘上尘土或其它碎片。 如果需要,填料环应当与使用在阀杆上同样的清洁润滑油加以润滑。 交错安装每根填料环成90°。环于轴向慢慢拉开,径向的距离以能使环装到轴上即可, 使用专业填充工具紧固每根填料环。当足够填料环安装完成后,对阀门直到格兰伸到填料箱25%的盘根厚度,对泵则需要50%的盘根厚度。用随动件将其封闭,使用随动件可以增加紧密程度。请记住,随动件只是做为一种补充; 可以保证全部填料环适当的位置,避免盘根移动。

四、旋转式和往复式泵启动

运转前,先在无负荷状态下试运转,观察有无异常情况,然后正式开车,细心观测,有无压的不实或过紧,而造成严重泄露或烧坏填料的现象。泵启动时的关键在于确信其在开始时泄漏。如果一开始将盘根紧固至无泄漏状态,则会灼伤填料导致泄漏。

在安装填料环之后,扭紧螺栓,并确认料盖与填料箱面正确接合。一旦开始紧固螺栓,要确保各个螺栓均匀受力。   如果应用一个外部润滑系统,在启动前应确信其能正确运行。   启动时允许高泄漏率。在这过程期间,盘根安位并开始起作用。    运转约15-30分钟之后,再次紧固螺栓直至泄漏达到允许范围。推荐泄漏量8-10点/分钟。四氟乙烯 填料应允许更大流量来导出热能以减少热膨胀。

五、阀门启动

大多情况,阀设计为零泄漏。为了达到这种要求,必须参照阀门压力给于填料完全的紧固力。

六、阀门用盘根安装指南

 1. 严格按照泵用盘根安装指南来操作;

2. 前后旋转阀门栓以确保其旋转自如;

 3. 运转前检查阀门,如发现渗漏,参照相关的安全维修程序及厂商建议进行适当调整。

网友A:
兄台科普一下,盘根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科普一下,盘根是什么东西?

盘根(编制盘根)(packing)也叫密封填料,通常由较柔软的线状物编织而成,通常截面积是正方形或长方形、圆形的条状物填充在密封腔体内,从而实现密封。填料密封最早是以棉麻等纤维塞在泄漏通道内来阻止液流泄漏,主要用作提水机械的轴封。由于填料来源广泛,加工容易,价格低廉,密封可靠,操作简单,所以沿用至今。如今盘根被广泛用于离心泵、压缩机、真空泵、搅拌机和船舶螺旋桨的转轴密封、活塞泵、往复式压缩机、制冷机的往复运动轴封,以及各种阀门阀杆的旋动密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