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样改名字,还能保留工程图

楼主(2017-07-27):
solidworks ,怎么样改名字,还能保留工程图?

网友A:
数模改完名称后能链接上工程图??
SolidWorks Explorer 2014

工程图里面的名称、代号??
数模里写属性

网友:
我记得重命名后再打开工程图会提示零件不存在,然后工程图需要重新制定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用插件可以改,我就是用kytool改的

网友:
打包可以一起修改名字。

网友:
我这一般是重新引导一下,量小。

网友:
四楼说的不错

网友:
我一般用4楼的方法

网友:
改名字后重新关联一下就好,从SW打开工程图的时候变更一下参考

网友B:
层主这是插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层主这是插件????????????

SW自带的SolidWorks Explor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自带的SolidWorks Explorer

这是正确的

网友(2021-08-26):
引用 网友A:
数模改完名称后能链接上工程图??
SolidWorks Explorer 2014

SolidWorks Explorer 改名,到文件夹一看,一堆零件(几百个零件),我怎么能快速找到我的那个零件(知道零件名称)?

网友:
参考换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