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捡起一张100*100的普通纸

楼主(2017-07-27):
哈哈,如何自动捡起一张100*100的普通纸,要求:1,自动实现  2,不损坏纸(最好捡起后可以平放到某处),纸的初试状态姿态等不做限定。。谢谢

楼主:
没人啊,哈哈,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其他地方需要用类似方法,请大神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

are u sure?这么小的纸片。。那么软

网友B:
可以借鉴的机构不少。

网友C:
海绵体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绵体吸盘

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借鉴的机构不少。

。。。。。。。。

网友D:
做个吸风的,与纸接触的平面跟纸一样大,打n个孔,一吸就跟吸尘机一样把纸吸住,最重要的还能保持纸张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吸风的,与纸接触的平面跟纸一样大,打n个孔,一吸就跟吸尘机一样把纸吸住,最重要的还能保持纸张平整

哈哈,方法不错

网友E:
还是吸盘,找吧,很多这样的应用,有风险的就是由于静电等原因很可能一下子吸上来两张,纸片很薄的话,多张也有可能

网友F:
打印机进纸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吸盘,找吧,很多这样的应用,有风险的就是由于静电等原因很可能一下子吸上来两张,纸片很薄的话,多张 ...

哈哈,其实我也在考虑静电,因为气动不方便,后边设备用的地方不想增加气源设备。。。静电方式有自动控制带电放点的应用实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其实我也在考虑静电,因为气动不方便,后边设备用的地方不想增加气源设备。。。静电方式有自动控制 ...

两张的问题我的应用了可以不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印机进纸机构

看了下,恩,很巧妙

网友G:
一般都是使用吸盘的原理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使用吸盘的原理来做的

恩,除了吸盘呢。。不方便气压,谢谢

网友H:
大力皮搋子,掌握好力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力皮搋子,掌握好力道

哈哈,可以的

网友I:
静电能吸纸吧,哈哈随口说说

网友J:
真空吸盘,没有气源就用电吸盘,只是有些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空吸盘,没有气源就用电吸盘,只是有些土豪。

哈哈,你说的是电磁铁是吧,电磁铁在考虑,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静电能吸纸吧,哈哈随口说说

是,但是静电去循环控制得电失电很不方便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说的是电磁铁是吧,电磁铁在考虑,恩,谢谢

不是电磁铁,是电磁真空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电磁铁,是电磁真空吸盘:

谢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其实我也在考虑静电,因为气动不方便,后边设备用的地方不想增加气源设备。。。静电方式有自动控制 ...

静电的处理很是麻烦,失眠上一些常用的离子风棒、离子风蛇什么的好多都不太好用,不过也有管用的

网友:
无痕吸盘

网友:
吸盘,最简单

网友:
找个吸尘器,改变一下那个吸风口就行。

网友:
基于伯努利效应的正压吸盘

网友:
负压吸附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抓,不能用类似点钞机的分纸轮?

网友(2017-08-26):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吸纸的吸盘

网友:
可用festo的伯努利吸盘,专门吸附薄的东西,根据伯努利原理由正压转变负压,不怕漏气

网友:
真空发生器加上9楼说的应该可以实现,也可以在做的多孔的板周边贴上胶皮保证他的密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印机进纸机构

打印机的进纸机构原理是用搓轮?

网友(2017-10-07):
吸盘类的吧

网友(2018-09-12):
引用 网友D:
做个吸风的,与纸接触的平面跟纸一样大,打n个孔,一吸就跟吸尘机一样把纸吸住,最重要的还能保持纸张平整

用这个方法吸过铝箔

网友(2018-11-16):
这个,很类似我同事做的自动打印那个啊,先mark一下,看有没大神更靠谱的方案

网友:
硅胶吸盘,不需要气动装置

网友:
多孔低压吸盘。。。应该可以

网友:
吸盘,控制好吸力即可。

网友:
拆一台打印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