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图示导轨做了什么处理?

楼主(2017-07-27):
        我们用的材料对设备有较强的腐蚀性,但是在适用的时候发现它对我们的这个导轨没有腐蚀现象,想问问各位,这个导轨的表面是怎么处理过的?谢啦!

楼主:
金色的这些部分

网友(点评):
亮的这部分吧

网友A:
镀了什么涂层?

网友B:
导轨油贴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油贴塑的

有这个工艺?

楼主:
引用 楼主:
金色的这些部分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VD?

感觉不像是,PVD不是一般用在刀具上的么?

网友(点评):
看着像PVD,据说PVD也有润滑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了什么涂层?

所以想问问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油贴塑的

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工艺
你确定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工艺?

导轨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表面有一层薄薄的塑料

???

网友: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