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美容设备上的软管和接头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7-07-27):
请问一下各位,医疗美容设备上看起来比较上档次的护线管和接头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如图所示的

网友:
这种接头不太清楚,但是其他的医疗领域的接头高大上的可以参考史陶比尔的,东西我见过,真的是挺好,不过价钱也上去了

网友:
软管及软管接头淘宝上有很多的

网友:
WH00153中空软管 材质:医疗级E-PUR / 医疗级PVC;
特征:双层中空结构。内外壁平滑,弯曲性能非常好,
非常轻便,管壁抗微生物和抗水解,抗紫外线,耐酸碱,耐高温。
符合美国FDA 21 CFR 177.2600 和 178.2010, EC 规定 2002/72/EC 包括最近修改的条例2007/19/EC,欧盟规定XXXIX BfR,符合FDA规格产品;
尺寸可按要求定制。
耐温:-40℃——+90℃
用途: 美容仪器电线电缆保护用
牙科设备上抽吸用
食品液体、气体输送用
呼吸机用、麻醉机用
医疗设备(镭射)设备线缆保护用
是国际医疗领域使用的新型医疗回路管

网友:
我们推荐很多医疗器械客户的快插接头选用美国C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