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转轴方案的设计

楼主(2017-07-27):
各位社友好:
            遇到一难题请大家指点一下:
            描述:现在需要设计一个转轴,在图示中连接弯管,要求转轴带阻尼,能够使弯管运动到黄色和绿色位置时锁定。弯管另一端法兰上安装一个面板,约30kg,重心位于中心。面板长宽600mmX600mm。弯管法兰与转轴垂直距离250mm,水平距离450mm。
            难点:除转轴座其余都是现有设备,要求限定转轴整体大小最大不能超过120mmX120mm
麻烦大家给一些指导意见,因为只做几套改进,所以要求成本尽可能低,不知有没有采购件能够购买改装?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7-31 10:18):
谢谢大家热心提供的建议,我正在积极优化好的方案,因为考虑到尺寸和受力因素,正在探索方案改进!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不懂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B:
设备的显示器支架?

网友:
30KG靠纯阻尼恐怕经常转动靠不住,棘轮机构就是要手动释放。

网友(点评):
这个弯矩作用太大,在转轴处受力太恶劣,由于负荷大如果经常转动寿命会受到限制

网友(点评):
就是很恶劣,不转动情况受力分析都是应力很集中,头疼!

网友:
关键词:成本尽可能低

网友(点评):
哈哈,老板的心思,你懂得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C:
在水平面转动???阻尼可以参考笔记本转轴,定位可以参考汽车门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表达能力这么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的显示器支架?

不是显示器,是个面板

楼主:
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水平面转动???阻尼可以参考笔记本转轴,定位可以参考汽车门定位

谢谢您的建议,给我提供了新的思路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用阻尼咧,在转轴的位置,打孔锁螺丝卡进是否可以

网友E:
这个很容易处理啊,和轴并行一个圆盘,在圆盘上按你需要停止的角度位置,去半圆空,在一个静止的地方,装弹簧钢球锁止机构。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参照汽车机械式变速箱中,拨挡用的自锁设计方式。我考虑过棘轮式,好像复杂太多,造价成本偏高吧。

网友F:
还是要消除附加弯矩,不然转轴的寿命肯定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容易处理啊,和轴并行一个圆盘,在圆盘上按你需要停止的角度位置,去半圆空,在一个静止的地方,装弹 ...

能否不要圆盘,直接在管的圆柱面上做限位和阻尼,若可行,应该是成本最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要消除附加弯矩,不然转轴的寿命肯定低。

增大配合面,即可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否不要圆盘,直接在管的圆柱面上做限位和阻尼,若可行,应该是成本最低的。

当然可以,只要你用的轴可行,另外,轴和轴套的径向间隙很重要的,注意把控。

网友H:
你可以用尼龙车2个环。然后中间用一个轴把他们锁在一起。阻尼就是尼龙之间的摩擦力。

网友:
有那么重,直接滑动转动摩擦就带阻尼了,两边定位的话加个弹性的销子就行。

网友I:
如果还怕阻尼不够的话,转轴部分上下可以用弹簧之类的弹性结构压紧。

网友:
你那个要加东西的
,那个轴时间长会不会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用阻尼咧,在转轴的位置,打孔锁螺丝卡进是否可以

嗯,确实在考虑这个方案,因为这样做会造成轴心部分受力偏大,所以没有优先考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容易处理啊,和轴并行一个圆盘,在圆盘上按你需要停止的角度位置,去半圆空,在一个静止的地方,装弹 ...

谢谢建议,正在了解相关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要消除附加弯矩,不然转轴的寿命肯定低。

嗯,这个相对好解决一点,已经考虑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不要圆盘,直接在管的圆柱面上做限位和阻尼,若可行,应该是成本最低的。

对,前面有人提到这个,之前分析了一下受力会显著增大转轴大小,占用空间会增大,可能是方案优化的不到位,不过确实是很好的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用尼龙车2个环。然后中间用一个轴把他们锁在一起。阻尼就是尼龙之间的摩擦力。

嗯,是的,有考虑用弹簧加尼龙来压住锁定,根据受力分析来看,转轴会变得很大,正在考虑能不能优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还怕阻尼不够的话,转轴部分上下可以用弹簧之类的弹性结构压紧。

确实是好建议,正在优化这个方案,谢谢!

网友J:
淘宝有现成的阻尼盘,质量好点的价格在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有现成的阻尼盘,质量好点的价格在200左右

您好,最近没上论坛,刚好看到您谈到的阻尼盘,百度上介绍很少,淘宝查了一下有两种,不知道是否方便介绍一下相关型号或应用?谢谢了!

网友:
有阻尼弹簧 再加两个弹性限位的东西就行啦 淘宝都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