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onel 718 材质加工

楼主(2017-07-27):
Inconel 718 材质车铣加工用什么刀具比较好

网友:
冷加工应在固溶处理后进行,Inconel718的加工硬化率大于奥氏体不锈钢,因此加工设备应作相应调整,并且在冷加工过程中应有中间退火过程。Inconel718适合采用低表面切削速度。
刀具可以根据样本进行选择

网友:
山特的工程师说用PVD涂层刀具。

网友:
加工不锈钢的刀具就行

网友:
铣削的话山特1130材质,效果绝对超出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