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怎么选择扬程呢

楼主(2017-07-27):
如图,口径DN32的管道离心泵扬程8米,流量2m3/h,功率0.75KW,这个泵的能打上这个高度吗,泵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
查泵的样本你所说的参数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过扬程10米,流量6m3/h,功率0.75KW的泵。距离20米,4米的高度可以打。H=静扬程+局部阻力+沿程阻力+管道出口流速水头。可以找公式算一下。

网友:
泵厂家的销售有他们自己的算法,可以询问他们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你这条件随便找家做水泵的都行。

网友:
去查泵厂家的流量扬程曲线,这是规范做法,别的建议都是胡说八道。

网友:
没问题,放心用,出口要加阀门调节流量,防止过载

网友:
问厂家,买回来达不到要求直接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