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小白请问

楼主(2017-07-27):
初学小白求问,如图中参数,如何对齿轮齿条及减速机进行选型??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减速机和电机做成直联式的比较好,你看一下减速机厂家样本,有专门详述怎么选型减速机的。齿轮齿条的计算你可以查阅机械设计手册,先根据齿轮接触强度选择齿轮的模数,然后按照疲劳强度进行校核,校核通过就OK,不通过就再选大一点模数。有专业厂家制作齿轮齿条,你只要画图就行了。

网友:
模数4或6,齿数20-30,传动比40左右,仅供参考。
说实话你这总体结构,要求这速度有点不太好,当然具体尺寸你也没标,这里只能根据电机模型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