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里怎么才能做出A-A的图形

楼主(2017-07-27):
如图,这是UG工程图,在UG里怎么操作才能做出A-A的图形,本人小白,请大神说明白点,谢谢!!!

楼主:
本人用的是UG8.0

楼主:
本人用的是UG8.0,在线等大神

网友:
是三维还是二维?二维的话剖视图就可以,剖视符号可以在样式中选择

网友:
回答同上,工程图里面,选剖视图

网友:
为啥UG 的二维图还是这么 烂?
所以都跑去用SW 了,出图方便多了

网友:
sw出图感觉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