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面球體

楼主(2017-07-27):
正5邊形12個面,正6邊形20個面.

网友:
楼主这个拉伸内容丰富!

网友:
经典多面体

网友A:
那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这不就是足球了么,再弄过个球,多边形映射上去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具体怎么做呢?

把这个“球”立在一个平面上,和这平面接触的要么是5边形的面、要么是6边形的面。
每个摆法各有X、Y和Z三个方向,两个摆法共计有6个外形轮廓图,从这些图中找规律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