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锥面的加工痕迹

楼主(2017-07-27):
       加工此零件时发现斜面上有痕迹,而且是每次加工到这个位置就出现,程序检查多次,没有问题,刀具也是换的新刀片,刀具高度没有问题,最后判断,丝杆间隙过大,或者磨损严重,因为是新机床,所以大家一直的意见就是,间隙过大,通过更改系统里的参数,锥面的痕迹基本消除,加工几个工件之后没有问题

在照片上需要仔细看才能看出来一圈的痕迹

网友A:
按键都成那样了,还叫新机床啊。

网友B:
用牛皮做一个锥形的套,直接抛光,效果不好,就加点800目左右的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都成那样了,还叫新机床啊。

嘿嘿,手劲太大了呗,不爱惜操作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牛皮做一个锥形的套,直接抛光,效果不好,就加点800目左右的磨料。

数控车床尽量还是一次性加工完毕,机床的问题,是需要维修的

网友:
调了什么参数?

网友C:
硬件不足,软件补。更改参数,主要是消除间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不足,软件补。更改参数,主要是消除间隙吗?

是的,主要是消除间隙

网友D:
图片上的加工痕迹是在调整前还是调整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上的加工痕迹是在调整前还是调整后?

调整前

网友E:
学习了,以前碰到此类问题一般都是挑整切削要素以及刀具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以前碰到此类问题一般都是挑整切削要素以及刀具角度。

加工的话,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