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冷风机射程近的问题

楼主(2017-07-27):
如何解决冷风机射程近的问题

楼主:
安装风道可以解决吗?

楼主:
可是冷风机的风压太低了

网友A:
具体情况什么都不说,让人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什么都不说,让人猜吗?

具体情况就是冷风机安装的位置和降温点相隔了一间房大约17米左右,我想用风道穿墙送风又害怕冷风机风压不够

网友A:
这要计算这段风道的压降损失,风机的压力大于损失就ok,注意风道截面积不可太小,内壁尽量光滑,尽量减少局部压力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计算这段风道的压降损失,风机的压力大于损失就ok,注意风道截面积不可太小,内壁尽量光滑,尽量减少局 ...

风道的压降有没有公式计算啊?就是这里不清楚

网友(2017-11-15):
压降损失百度上很多的,很容易查到的,现在的风机压力不够肯定送不远的,尝试吧管道管径缩小看一下,管径缩小提高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