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求解

楼主(2017-07-27):
单向阀通后腔油路意思是用后腔供油的同时打开液控单向阀吗?
液控单向阀有4个口?其中一个是连通溢流阀那边的溢流口吗?什么意思?
油缸上面呢个U/S是指传感器吗?
没接触过这个···拜托各位···求解···

网友A:
1、单向阀通后腔油路是通过后腔压力打开液控单向阀
2、4口液控单向阀指的是透气型液控单向阀,四口分别为进口,出口,先导口,透气口(弹簧腔泄油口),透气口连接溢流阀出口是为了把弹簧腔泄油引入油箱,防止液控单向阀有背压出现误动作
3、U/S指的是传感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外泄式液控单向阀卸油口是用来减小控制有所需压力的,使控制油更容易推动阀芯。所以外泄口一般直接接入油箱。你的手绘图中与溢流阀溢流口相接是不是少了油箱符号!

网友:
楼上说的完全准确,没有必要再说了!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向阀通后腔油路是通过后腔压力打开液控单向阀
2、4口液控单向阀指的是透气型液控单向阀,四口分别为 ...

明白了,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外泄式液控单向阀卸油口是用来减小控制有所需压力的,使控制油更容易推动阀芯。所以外泄口一般 ...

嗯嗯,是的,谢谢哈

网友:
楼主画图的水平真是有点水啊,影响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