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40Cr容易加工吗

楼主(2017-07-28):
一个齿轮轴,热处理后的硬度为37-52HRC,末端有点长,想截断10 mm,用什么样刀具可以加工。

网友:
这得看你有什么机器了

网友:
线切割~  割割 割割 割割 割割 割割 割割~

网友A:
37~52 你这个跨度略大啊
45以下普通刀片随便车
45以上有点压力,过了50火星乱飞,但是小吃刀还是能车的
55以后上CBN刀片0.2 0.2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52 你这个跨度略大啊
45以下普通刀片随便车
45以上有点压力,过了50火星乱飞,但是小吃刀还是能车的

就怕遇到牛人,要是局部37,局部52就有得搞了

网友:
    这热处理公平比较牛。

网友:
末端退火后加工

网友:
楼主先把产品尺寸、设备条件、热处理的具体状态讲清楚,不然别人没法判断。

网友:
先看自己有什么,能用什么

网友:
线切割,电火花,上磨床,砍瓜切菜.

网友:
那要看零件热处理后的硬度能达到多少,HRC60左右的话,必须CBN啦,吃刀量比较小的,不存在难不难加工的问题,关键看选择合适的刀具

楼主:
是输入错了,硬度直值37-42HRC

楼主:
是输错了,硬度值37-42HRC

网友:
那个热处理 调质可以切削的,要硬度过高,淬火HRC60 基本会打刀,用陶瓷刀,或者硬质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