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铰后,孔位置偏了

楼主(2017-07-28):
总长400多的工件,前中后三个孔,直径22 21 15 使用的台阶铰刀,总长400度,前序是镗孔,位置没什么问题,手铰后,中间的孔位置向上抬了0.05左右。

网友:
然后你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
关于公差的控制?

网友:
21的孔手铰偏,也许只是孔口,里面没偏,偏差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三个孔是有同轴度要求的0.06 镗孔后同轴度没问题 手铰之后同轴度变差 三个孔距底面都有位置要求,中间孔手铰后距底面位置上走了0.05,使用三左边或者专用检具检测

网友:
两个可能,1没校平,2厚度公差

网友:
形位公差要求较高的零件,最好不要手动,公差很难保证的

网友:
所以现在都要机加工!手工活老师傅来干也会出纰漏!

网友:
铰刀设计的有问题吧,铰刀应该先伸15的做导向让22铰刀刀刃导向部分进去。15和22的都有导向先铰22的,22的铰完再往里伸铰15的,这两个铰出精孔用他两个做导向在铰21的。这样不就同轴了。不过这把刀不太好做,还有一般我只留2丝铰刀的余量。

网友:
20倍径的孔阿,这点偏差很正常阿,铰刀是过定位,中间可能有弯曲,话说你们用什么镗刀钻头阿,这么长镗刀比铰刀更容易超差